谁懂宽光带光纤?什么原理呢

楼主(2009-01-18):
宽光带光纤  这东西怎么用啊?
有人知道吗  告诉下小弟

网上怎么搜不到哈  原理是啥

网友(2009-03-11):
你的意思是宽带光纤,还是指的多频谱光纤还是指EPON,不明白的的意思!

网友:
宽光带光纤
FT-WA30/A30、FT-WA8/A8、FD-A15 特点:可宽范围检测
宽范围 透过型有分别用于FT-WA8/A8和FT-WA30/A30的较宽检测宽度11mm和32mm,可实现物体的长检测距离达3,500mm(FX-301在LONG模式下)。检测不稳定物体或小型物体最佳。
备有密封狭缝透光罩 透过型密封狭缝透光罩的使用减少了投光量,可检测更小的物体。
实现省空间安装 透过型 FT-WA30/A30厚20mm,FT-WA8/A8厚13.5mm,可安装在狭窄生产线上。
另备有FD-A15反射型光纤 2×15mm的方形光点( 距离1 5 m m )使宽范围检测成为可能。

网友:
好像有点明白了,有时候在机器收料端见到过这种东西,可以记数与检测设备运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