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镀白锌,蓝锌和彩锌那种对防锈作用更好点??

楼主(2009-01-18):
请教: 电镀白锌,蓝锌和彩锌那种对防锈作用更好点??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供参考~~谢谢了~~~

楼主:
那位仁兄,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不妨传授下经验~~
期待您们的回复~~~谢~~

网友A:
镀锌耐腐蚀性由强变弱顺序:军绿钝化>黑钝化>彩钝化>蓝白钝化>白钝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镀锌耐腐蚀性由强变弱顺序:军绿钝化>黑钝化>彩钝化>蓝白钝化>白钝化

网友(2009-06-14):
解说的挺简洁的,不错.

网友(2010-11-13):
有没有具体点的资料?
以及如何分辨蓝锌、彩锌

网友:
光是镀锌防锈能力弱,建议镀彩锌后用封闭剂封闭。

网友(2011-02-28):
目前彩锌的不太环保,六价铬容易超标,而且三价铬的彩锌经过长期的放置会转化为六价铬..
彩锌,蓝锌,白锌的防锈的话,不做封闭处理的话,彩锌是最好的(大约24小时),其次是蓝锌(大约12小时),白锌最差(6小时盐雾实验都过不了)..目前大部分厂商都是交的三价格的环保蓝锌加封闭..不过厂商的制程能力也会影响防腐性能..

网友:
楼上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
来听听大师们的经验

网友:
现在的  三价环保的蓝锌  盐雾普遍是48H
                                 彩锌            72H-96H       (三价彩六价铬容易超标)
                                黑锌+封闭       72H
                                白锌            72H-120H

网友:
来学习经验的!!借鉴借鉴!!

网友(2011-04-26):
8楼说的不靠谱,不封闭彩锌至少能达到48小时的,有的至少是72小时,白锌是24小时,这个是电镀常规的标准,这个都达不到的话那就是药水太差了,我说的是常规,而且是环保的,就是没有六价CR,也就是锌的厚度8~12微米,最好是碱锌(镀锌分氰化物镀锌,碱锌,酸锌),同样的厚度同样的钝化酸锌是最差的,碱锌最好,氰化物很难说

网友(2017-11-08):
来听听大师们的经验0 V$ |

网友:
有多少人因为价格的问题用汉高的三价铬呢,呵呵.自己整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