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图纸应该怎么画?

楼主(2009-01-18):
钣金图纸应该怎么画呢?按标准三视图画吗?许多干钣金加工的都不这么画。

网友:
要画展开图 三视图最好也要 薄一点的板子用粗线代替即可

网友:
不一定三视图都要画,只要能把零件表示清楚就可以了。

楼主:
我见好多人是画折线代表各方向长度,把尺寸标在各段线旁边。可我不明白是代表的内侧尺寸还是外侧尺寸。

网友:
我要了解一下!

网友:
还是没有高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么?

网友:
一般三视图加展开图,当然各企业都有自已的标准,有用折线代表断面形状的。

网友:
严格的说应该按标准图纸画。) p- _5 i) Y; n* d- x
但由于很多钣金件大都是临时性图纸,所以大都从简,但不是标准图纸的情况下生产应该有出图单位(或部门)人员现场跟工到至少生产出合格产品。不在场的情况下应该交代清楚,或是有样品。

网友:
看来师傅不少

网友:
哦,是这样的,又学到了

网友:
用SolidWorks等三维软件的钣金模块是不是可以直接生成展开图?

网友:
我们印染设备主要是钣金槽体,画图和普通的机械图纸差不多,由于板材厚度的问题可以虚拟画,即在比例允许的前提下允许不按照实际的尺寸,至于焊接、折弯等参赛可以按照企业的或国家的标准执行,不需要在图纸上表明。

网友A:
如果是钣金设计的图纸每个公司都不样,如果是加工图纸,我一般只画展开图,画一个展开图,加工流程,折弯的位置,折弯的上下模等信息都在一张图纸上。如果需要可以我可以把我画的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2009-02-17):
用solidworks软件

可以用solidworks软件自上而下的或者自下而上的方法绘制零件图纸,同时可以直接生产工程图

网友:
呵呵,看情况而定拉,如果是非标的,画个临时的图,说明一下问题就好拉。
如果是定型的,当然要按总体图,部件图那样分解下来的。

网友:
不一定要展开图的,展开图是工艺图纸,有制作公司来画。
你只要画出表达你产品的图纸就行了,我们就常画三视图,如果零件复杂需要多加视图,如果简单的一两个视图就可以,主要是要让人明白你图纸的意思

网友:
设计图纸就一个原则  用最少的图,把你要表达的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了

网友(2009-04-12):
我们公司一般采用PRO/E出钣金图纸三视图+展开图(包括折弯线)去表达
由于图纸是出给外协厂加工,
个人认为钣金件折弯最重要的是图纸必须体现功能尺寸与参考尺寸()

网友:
不管怎么画,表示清楚就可以了.不过我最好是按标准的画完再做一个展开图.

网友B:
钣金件都要根据零件图来绘出展开图,好下料啊

网友(2009-09-25):
学到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2009-10-30):
应该是差不多的啊,就是加个展开图!

网友:
用SolidWorks等三维软件的钣金模块是不是可以直接生成展开图?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网友:
应该画一个成形图和一个展开图就可以了吧!

网友:
我 看到的图纸  都是 能看懂就好   也不是太标准的

网友:
我觉得就和出铝板加工图是一样的,大不了就是要掌握一个折弯系数就是了,我接触钣金已有几个月了,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好讲,比起幕墙来说,这行太没多在的刺激性了.

网友:
呵呵,我没有见过钣金图纸,过来只是学习学习

网友(2012-06-21):
能不能弄张图来看看啊!

网友:
哎!没搞过钣金。

网友:
我们一般比较简单的画一下,因为加工数量不多,就几根料!表示清楚就好了!类型装修行业。

网友:
那位高人能发个图来看看啊 !

网友:
那位高人能传张复杂的图来学习啊!

网友:
正常的就画三视图啦,复杂的在旁边搞一个三维图就ok

网友(2012-07-21):
三视图+展开图

网友:
跟其他的图纸一样,不同的企业可能有不同的简化方法,也可以说是标准,标的尺寸为外形或内形一定要清楚

网友:
一般简单的就画展开图就可以了,复杂的三视图还是需要的。

网友:
设计研发一般就出个三视图 然后下车间了由工程师工艺这边画展开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钣金设计的图纸每个公司都不样,如果是加工图纸,我一般只画展开图,画一个展开图,加工流程,折弯的 ...

想学习一下你的钣金图,可以发给我看看吗

网友(2012-09-13):
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见好多人是画折线代表各方向长度,把尺寸标在各段线旁边。可我不明白是代表的内侧尺寸还是外侧尺寸。

这种情况一般的都是成形的外尺寸。

网友(2012-10-22):
有图的上个图

网友:
我一开始也很迷惑的

网友:
只画产品图就好,展开图由加工的去画

网友(2013-12-05):
引用 网友B:
钣金件都要根据零件图来绘出展开图,好下料啊

假如是外协加工的话,如果展开的话,按什么展开系数呢?

网友:
用SOLIDWORK画图再展开。

网友(2014-04-23):
我们公司所有的钣金产品每一套箱柜都有特定的图纸编号及其严格的三视图、零件图、焊机图、装配图等,这样公司、生产厂家、及其其他技术人员非常容易识图。

网友:
學習了謝謝大家無私的分享喔

网友:
用solidworks或其他3维软件绘制3维图,再将需要的部分导出工程图,在工程图里列出三视图和立体图,再标注尺寸,然后再将工程图保存为CAD的文件格式。展开图也许每个公司要求不一样,我们不画展开图,外协厂家加工时自己展开。

网友(2016-03-14):
正常三维图+展开图

网友(2016-08-22):
楼主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求大神指点

网友(2017-12-15):
一般软件画的话三视图 加上展开图  再加上轴测图

网友:
不管是什么图,按照GB画就行

网友(2019-11-12):
三视图+立体透视图+展开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3D视图直接展开的与实物做出来的不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