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圆筒的浇注系统定制—请教

楼主(2009-01-19):
我厂的大圆筒用水玻璃精密铸造生产,请教各位铸造能人浇注系统该怎么放。

楼主:
回复 楼主:

难道这个问题这么难吗?没有人可以解答吗?

网友:
不是不能解答,也不是有什么技术难度,是三两句话说不明白,还得画图,比这大得多的东西各厂都作,这就是个铸造工艺问题,不是讨论技术的东西,那个厂的铸造工艺都随便可以搞定,

楼主:
能不能简单给我说下,比如浇注的方向,浇冒口的数量,谢谢

网友:
批量多少?要不,我来帮你们做成品

楼主:
不大,也就40件。

楼主:
铸造的工程师们不愿意说吗

网友(2009-03-08):
直径450平面分型,分上下,冒口开在此平面上

网友(2011-08-15):
什么材料啊 要求是什么啊 你说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