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地方比较高, 怎么样在地面上直接控制啊 ?

楼主(2009-01-19):
如题,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的?

网友:
加阀嘛,还能怎样。

网友:
增加一套控制阀组,采取远程控制

网友:
从液压站直接引出一组阀,用润滑油管控制,用液压油代替润滑脂。

网友:
液压油的附着性太差,润滑还是尽可能选择润滑脂。如遇高温环境更是如此,油液会直接气化,更本起不到润滑效果。如要求连续多点润滑,建议采用专用带控制模块的双线干油泵供油。控制箱安装在地面即可控制。如要求间歇的单点润滑,则可根据润滑要求周期选用数码自动润滑泵!AIG公司(艾志集团)就有这类产品,润滑周期可选择15天~6个月。单次加油量为125CC或250cc,油囊容积为1~2.5升。可重复使用,安装后基本为免维护装态,但一次投入成本高。
& C2 O# g/ ~& f# W系统的润滑十分重要,在运动部件中因不当润滑造成的损坏占62%。润滑系统的设计也是根据现场条件进行的,都有油脂、泵站、控制、系统配管都有自己的个性。如要润滑的设备价值较高,建议楼主还是向专业公司咨询一下。9 G8 ^. l% ~. A+ g
如林肯、AIG、启东润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