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焊接后有磁性如何的处理?

楼主(2009-01-19):
我们主要是不锈钢板的加工,但是在和国外公司合同时,在焊缝位置有磁性,有网友讲可以进行固溶处理,请教固溶处理的原理和方法。/我们主要是304/321/316L 的板 管 元的加工

网友:
奥氏体不锈钢通过固熔处理来软化,一般将钢材加热到950~1150℃左右,保温一段时间,使碳化物和各种合金元素充分均匀地溶解于奥氏体中,然后快速淬水冷却,碳及其它合金元素来不及析出,获得纯奥氏体组织,称之为固熔处理。
! r' ]. d9 E" i6 E6 V所需设备:足够大的工业电炉+足够大的水槽

网友(2009-04-02):
磁性材料退磁我知道好象有三种,一是交变磁场退磁,二是高温,三是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