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磨床主轴轴瓦怎么装配--请教

楼主(2009-01-19):
外圆磨磨床主轴轴瓦怎么装配呀?不知它的装配要求,都装了好几次,都出现了闷车现象.而且主轴磨损严重,轴瓦也是。寻求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是主轴磨损严重,轴瓦也是。就说明形成不了动压,得先把主轴和轴瓦修好。

网友:
详细说一下维修问题、装配过程及结果,配有照片最好。装配间隙的掌握非常关键。

网友:
磨床的主轴轴瓦需要精刮并且配合间隙也是关键

网友A:
1.新轴瓦和新的轴瓦支撑螺栓,需要轴瓦和螺栓每个配对(编号)研磨,不能够搞混。如果搞混,会使轴瓦球兜和
螺栓球头的面接触变成点接触,从而造成主轴刚性不足。
可以在车床上夹住螺栓,轴瓦用手拿着压住螺栓球头均匀的稍微旋转加研磨膏研磨,直到达到要求的接触面积
(一般80%左右),这样速度快。注意温度不能够太高。
2.旧的轴瓦和轴瓦支撑螺栓,拆的时候要认清,不能够搞混。
  如果搞混,需要参照 1 重新研配。
3.在轴上研磨轴瓦,注意研磨轴瓦的手法,要均匀有力使轴瓦紧贴主轴,不能够有跳动。
  前后轴瓦要分别在主轴前后端研磨。
4.刮瓦,一般用三角刮刀,不过现在都用自制的小铲刀(类似铲刀)铲刮轴瓦。速度快,铲点准。
  要求35点/平方厘米,不过少几点也没关系的,呵呵!
  刮后可以用金相砂纸轻轻研磨,去掉毛刺。
  又要战斗(喝酒)了,明天继续!

网友(2009-02-22):
补上!
5.清洗。
  把轴.轴瓦.支撑螺钉.主轴箱等用煤油(最好汽油)清洗干净。
  清洗时候注意轴和轴瓦等不能够有碰磕伤,如果有一定要去掉。
  当然清洗干净是很重要的。

网友:
不好意思,春节上来一直很忙,主要是开发新产品。
今天和追风一样喝多了,明天一定补齐。

网友:
6.调整轴和孔的同轴度。
  把前后的下面两块轴瓦装上,把轴放上去。
  在轴上按上磁性表座,表座上装杠杆表(百分表也可以),让表头支撑在轴承箱孔的内表面上,
  转动主轴,通过调整下面两块轴瓦的螺栓来找同心度,一般要在0.05mm以内。前后调整一样。
  锁死下面两轴瓦的螺栓,锁的时候可以把上面轴瓦装上,并且锁死螺栓,这样可以防止在锁下面
  两轴瓦螺栓的时候同轴度跑掉。

7.调整各轴瓦和轴的间隙。
  一般轴瓦有三.四.五块瓦等结构,一般来说轴瓦的数量越多轴的刚性越好。
  在轴承箱上按上磁性表座,表座上装上千分表,表头支撑在上面轴瓦中间正对的轴上,用手或者
  其它加力工具往上面轴瓦方向推动主轴,通过轴瓦螺栓来调整轴瓦和轴的间隙。
  调整的时候下面两块轴瓦是不用调整的。其它瓦的和上面的瓦一样调整。
  一般瓦和轴的间隙在热稳定的情况下为0.005~0.015mm。冷态调整须放大至0.025~0.035mm。
  如果是新手,怕闷车(抱轴)间隙可以放大至0.050~0.065mm左右,等开车稳定后再调小间隙。
  另外一定要锁死螺栓,防止松动,锁后一定要检查间隙,往往锁的时候间隙会变掉。

8.装上轴向止推装置,调整好轴向推力。注意有的可以在轴瓦装好后安装,有的要在装轴瓦前安装。
  装上前后端盖和油封,如果轴上有槽之类的,会造成油封装不上,可以在轴上套上塑料袋,装上油封
  后去掉。
  加入干净合适的主轴油,装上皮带轮和皮带后就可以开车试试,用表检查径向和轴向跳动是否合格。
  检查油封是否漏油等等。如果闷车(抱轴)一定及时停车,防止损坏加剧。
  待开车2~3小时候左右在装砂轮试车。

网友:
“凡人一个”先生讲的很详尽了,钦佩!楼主需深化了解的话,《机修手册》磨床篇有更详尽的介绍,建议找来看看。

网友(2009-03-25):
不知是什么型号磨床 如M1432 轴 轴瓦修刮好后,加工工艺套以保调整同轴度,轴与轴瓦冷太时调至0.02-0.03mm同轴度要调好.

网友:
凡人一个讲的还可以,就是细节还没讲透

网友:
无论生么型号的磨床,在装配的时候都可以采用工艺套装配来保证同轴度,工艺套外园和保持有0.01的间隙,内孔比主轴加0.02mm就可以了,注意保证加工工艺套的时候要保证同轴度;
调整好间隙以后,最后用胶皮捶或者铜棒用和装卸砂轮差不多大的力从不同方向敲击主轴,然后重新用百分表测量一下主轴间隙,如果变化量大,还要重新调整,80%会有变化

网友(2009-05-12):
这套工艺不好掌握啊,学习中

网友:
学到了不少,也解开了以往的疑惑,谢谢凡人的指导.

网友:
没有接触也顶一下

网友(2009-07-31):
好好,我顶一下好了。谢谢。

网友(2009-09-19):
呵呵,修3次以上就会有经验了,还要看机修手册,还是要做芯棒的好,瓦研磨就可以的了,两边用工艺套。

网友:
长见识了 学习了

网友(2011-11-13):
厉害,需要我多学习,

“凡人一个”先生讲的很详尽了,钦佩!楼主需深化了解的话,《机修手册》磨床篇有更详尽的介绍,建议找来看看。

网友:
说是说得很好,不过做起来就不好做了。刮瓦不好刮的哦。要经验的。

网友(2012-07-15):
非常详细,这是个标准好东西!

网友:
楼主看样子没修理过外圆磨床,说简单很简单,说难,一般人是调整不理想的

网友:
好的钳工 一天就能搞定一台主轴         路过学习了

网友:
俺光是刮那六瓣瓦,装配,调试都要800个人民币

网友(2014-05-12):
工艺套好做吗 打表方便还是工艺套方便啊 打表准吗 ) c) n1 T- C! u+ D

网友(2015-04-10):
请教一下,外圆磨磨出来的工件表面有轴向条纹,眼睛看的见,但是百分表打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5-08-13):
引用 网友A:
1.新轴瓦和新的轴瓦支撑螺栓,需要轴瓦和螺栓每个配对(编号)研磨,不能够搞混。如果搞混,会使轴瓦球兜和 ...

每平方厘米35点的要求未免太离谱了吧?

网友(2015-09-20):
楼主看样子是个新手

网友:
不懂   磨床的好多东西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