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东西干嘛用的?

楼主(2009-01-19):
我想请教一下,下图的东西一般干嘛用的,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在哪可以买到,谢谢了!

网友:
冷凝器?换热器?过滤网?

楼主:
只知道是换热器的说。用什么地方啊?在线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知道是换热器的说。用什么地方啊?在线等。

用在气体、液体、蒸汽为介质,如空调冷凝器通过此件散热

楼主:
空调?空调有用这种板翅式的吗?有没有具体一点的,例如挖掘机液压油 液压油散热。

网友:
空调有啊,空调外机不就是吗?结构和功能是相似的,你可以搜索一下生产“热交换器”的厂家。

楼主:
大哥,不是结构和功能“相似”就可以用的。这要看厂家用什么就用什么的。就算换热效率什么的性能比它好也没用,装不上去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不是结构和功能“相似”就可以用的。这要看厂家用什么就用什么的。就算换热效率什么的性能比它好也没用,装不上去的呀。

呵呵,我只是看照片猜东西,并没有说空调用的就一定适合你,你让我们在这猜东西,猜出的的东西肯定是不能直接用的。
我只能根据一张图片猜测是什么东西,至于用途也是建立在猜测基础上的。
如果真是热交换器的话,楼主根据交换效率和热量向厂方定制一个散热器就是。

楼主:
谢谢天思的答复。
关于这种散热器(板翅式 bar&plate),能例举一些工业上的应用吗?

网友:
打开汽车发动机盖  在最前面你就能看到类似的油冷散热器,就是这种板翅式结构

网友:
摘录了一些设计资料参考一下。

网友:
无锡热交换器厂产的,阿里巴巴上查到的

Product Name: Combi-Cooler
Model Number: Cp03
Place of Origin: China
China Combi-Cooler,Combi-Cooler in Refrigeration & Heat Exchange Equipments, provided by Wuxi Hongsheng Heat Exchanger Manufacturing Co.,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