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绘制一问题请教

楼主(2009-01-19):
三维建模时,绘制草图过程中怎样把一草图复制到另一草图中?

网友:
在草绘时按左键圈择你要的线  ctrl+c在另一个草绘时按按ctrl+v

楼主:
谢谢,我弄了很久,都没找到用鼠标的办法,好像只能是复制、移动到同一个草图中的另一位置。用ctrl+c,ctrl+v的办法我还没试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教你一个方法:如果你的目标草图和源草图是平行的话,使用草图工具栏中的" 转换实体引用" 命令,
使用的时候要注意,该命令是需要先选线,才能使用的.
其实就是一个投影命令.
投影后的草图与原草图有关联,若需要修改可以去掉约束关系.
不知道讲明白了没有?如果还是不明白可以给我发短消息!

楼主:
遇到的就是平行的,这样不错!很清楚了,谢谢。
如果是两相交的草图平面呢?可否还有方法

网友(2009-03-29):
如果常用的话,还可以设为库文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