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每秒2ml的泵

楼主(2009-01-20):
一台涂料设备上要用来输送涂料的泵,要求每秒1-5ml可调,涂料比较粘稠,接触空气或水会凝固,另外因需常更换涂料,需要容易清洗,有适合的泵吗?

网友:
可选用可调式气动物料泵,因为是涂料,需要特别设计内部密封,连续用后需要用专用溶剂清洗,以防凝固。

网友:
蠕动泵的工作原理、优点及主要特点(附图)

发布时间:2007-4-20 11:03:52 阅读次数:1133 责任编辑:

蠕动泵的工作原理
1)泵头由两部分组成,转子和机架。泵管床就固定在转子和机架之间,而泵管安装在泵管床里。

2)当转子的辊子经过泵管时,将流体甩出。当辊子后的泵管恢复其形状时,产生真空,将流体吸入。

3)辊子之间的流体形成一个“枕头”的形状。该形状是由泵管内径和转子的几何形状所决定。流速由枕头尺寸和枕头移动速度所决定。枕头形状保持不变,除非流体粘度很大。
蠕动泵的优点

1.无沾染-液体只接触泵管;
2.耐久-适合各种工业或实验室条件;
3.易于清洗和清洁-只需简单更换泵管就可重新工作;
4.多用途-柔和,低剪切流动适用于液体、气体、两相流以及高粘流体;
5.低维护-无密封件,五阀门;
6.很好的自吸功能-非虹吸,可干转并自吸;

蠕动泵的主要特点

1.性价比极高,可满足单通道,多通道不同工作需求;
2.流量适应范围广,可泵粘液;
3.高精度控制;
4.多项控制,可定时定量多种编程
5.可联合工作
6.可与天平电脑搅拌器等其它设备协同工作
7.有配套软件和其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