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NC与NC螺纹区别

楼主(2009-01-20):
如题,谢谢!UNC能否取代NC?

网友:
我也不知道,等待回复。

网友:
NC為美國標準螺紋(粗牙),UNC為美、英、加拿大共同制訂的統一標準螺紋,也是粗牙

网友:
NC 是美制粗牙老标准的   UNC也是美制粗牙螺纹

网友:
各位解释的不错

网友(2009-02-20):
新来的,我也不懂?!请大家以后多多关照!!

网友(2017-04-18):
NC和UNC要具体看情况。nc也可能是1:6的一种螺纹

网友:
要螺纹铣刀 联系我8 _& k& H$ h& V5 c5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