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代号 中 宽度\直径系数 如何解读?

楼主(2009-01-20):
轴承 型号
 比如:23122 从第一个 2 我们可以知道 该轴承类型是调心滚子轴承  从后面22 我们可以得知轴承的内径是 110 mm (22X5=110) ,但是 第二、三位 3、1 分别是宽度系数、直径系数 可是我们却无法得知其具体的(请注意:是具体的哦) 宽度、长度 (不能像第四、五位那样直接看出内径),只能查表,才能晓得。那么这个宽度、长度的系数的作用是什么?仅用来索引查找吗?
   请教大伙知晓它的内在规律吗?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去问下我们的工程师看 ~~
呵呵~~

网友:
也只能查表了,美中轴承分多种系列

网友:
我想知道

网友:
现在好多轴承都不知道怎么分了。

网友(2010-05-04):
希望有高人能解答这一疑问

网友:
只是一个代号而已,不能通过直接计算得出。是为了区别确定轴承型号。

网友:
直径系列相同的轴承  外径是相同的   , 然后看宽度系列数越大  表示这个轴承越宽
打个比方  22260CA 与23260CA  外径相同   宽度23260CA要大于22260CA
书上有 自己回去看看吧

网友:
这里右起第二个数字“3”代表宽度系列为3
这里右起第三个数字“1”代表直径系列为1
不同系列具体的数值可以到手册上去查!

网友:
基本代号用来表明轴承的内径、直径系列、宽度系列和类型,一般最多为五位数,先分述如下:

  1)轴承内径用基本代号右起第一位数字表示。对常用内径d=20~480mm的轴承内径一般为5的倍数,这两位数字表示轴承内径尺寸被5除得的商数, 如04表示d=20mm;12表示 d=60mm等等。对于内径为10mm、12mm、15mm和17mm的轴承,内径代号依次为00、01、02和03。对于内径小于10mm和大于 500mm 轴承,内径表示方法另有规定,可参看 GB/T272—93。

  2)轴承的直径系列(即结构相同、内径相同的轴承在外径和宽度方面的变化系列)用基本代号右起第三位数字表示。例如,对于向心轴承和向心推力轴承,0、1 表示特轻系列;2表示轻系列;3表示中系列;4表示重系列。各系列之间的尺寸对比如下图所示。推力轴承除了用1表示特轻系列之外,其余与向心轴承的表示一 致。

  3) 轴承的宽度系列(即结构、内径和直径系列都相同的轴承宽度方面的变化系列)用基本代号右起第四位数字表示。当宽度系图13-4直径系列的对比列为0系列 (正常系列)时,对多数轴承在代号中可不标出宽度系列代号O,但对于调心滚子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宽度系列代号0应标出。

网友:
梦回书香老哥,什么时候能像你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还好不要积分下载,真是大度!

网友:
你想通过系列代号算出来外径和宽度啊~~~~~
呵呵   有点难度 我回去给你看看啊   这个还真没算过  觉得没什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