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康明斯发动机---讨论

楼主(2009-01-20):
各位大侠,如果谁用过小松康明斯发动机的进来聊聊她的性能及相关知识!

网友(2009-02-23):
重庆产KD38-D

在在运行中加负荷转速升降幅度过大   电压不稳。什么原因造成的 谢谢

网友:
简要说一下

作为世界柴油机品牌之一,康明斯采用“积木式”设计模式和集成化设计原理,将多种功能的零部件集成到一个零件上。一件多能,机体尺寸紧凑,零件数比普通发动机减少40%,重量比普通机要轻20%-30%。与普通机比,平均省油20%-30%。

网友(2016-09-17):
电气故障?

网友:
爬坡转速不稳,经常性的问题就是马力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