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二手专用数控机床,备份的参数重新输入--请教

楼主(2009-01-20):
厂里一台设备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产,没有启动引导功能。参数已经通过232口全部备份出来了。因设备维修的原因,可能会把全部参数丢失,想询问下,重新输入参数是就是直接通过232口输入?有没有其他的设置?以前维修设备的鬼子曾经带过一句的说好像有什么接口参数,是不是真的有?

网友:
是有的,就是传行软件是通用还是专业的问题
如果是专用就需要他们来做,或者PJ他们的功能,有点风险

还有的问题是控制系统内部参数与COMS的变量设置问题。呵呵,不知道他给你备份的是全部还是部分
全部的就不怕,不是全部的问题就麻烦了,不好说了
所以国内很多这样的企业被宰,还有是老外故意宰杀的
我们这里有家企业一个CNC专用车床1000多万。就是一个螺丝被拿下来了,就拒绝维修的
其实就那些东西,国内高手也是很多,关键是你给老外那么多钱维修,国内人为什么拿不到呢
还是心里作用。不过也有很多滥竽充数的。还很多见

楼主:
完蛋了,这个专用数控机床,是在日本买的三手货。到我们这里都是四手了。整个机器说明书都没有,还是去厂家有偿购买的。参数根本没有。NND,这下麻烦了……

楼主:
控制系统内部参数与COMS的变量设置就是那些不在参数里面的参数,是吗?设备制造厂家会有还是FANUC公司会有这个玩意?

网友:
有些参数是由机床厂家设定的.
FANUC 只提供最基本的平台,机床厂家在相关平台上可以再开发.这部分东东是不太容易搞到的.恢复起来很麻烦.而且费用上国内也不认可.他宁肯花10几万请洋鬼子来,哪怕是水平很低的洋鬼子.
楼主不妨提供准确的机床型号/系统型号,这样好分析些.

楼主:
日本高松机械,HI-TURN系列, 型号不知道。双导轨重切型。系统是最早期的OI系列。

网友A:
早期的系统没多少参数,最笨的办法,用手一个个敲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系统没多少参数,最笨的办法,用手一个个敲进去。

备份的参数的确不多,只有12K字节而已。编号也只有到9000多。但是由于维修需要将板子整个维修更换,以后修好再开机怕系统不能正常引导。系统说明书和保守说明书都没有,只有取伋说明书,上头可没有关于参数如何重新输入的答案。而且手上的都是比这个新的多的说明书,都是其他系统的,不合用。对了,型号今天看了是TR-50。带全自动机械手。TNND,这样的老东西真的该砸了换新的了!

网友:
如果没有二次开发.
那既然能把数据备份出来,那就能恢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