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玻璃钢的生产工艺

楼主(2009-01-20):
请教大家玻璃钢的生产工艺,用在启动机换向器上的圆的加强环的形状不知道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有哪位大虾知道的请指点一下。还有玻璃钢的生产防护应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
玻璃钢的生产工艺先找了一点,其它有需要再找

网友A:
再 来 一 本 书

楼主:
谢谢小白菜的分享,先下了好好看看。

网友:
我也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2-01-14):
玻璃钢是玻璃纤维增强树脂统称。按树脂分  酚醛  不饱和   乙烯基    环氧        等等。按成型可分   手糊   模压    缠绕      拉挤  等。具体的成型工艺要看产品的 外形  用途  性能等要求。用在起动机上的要求  电性能及耐热比较好 的,一般是酚醛树脂居多。模压成型。

网友:
我们经常找供应商作玻璃钢的手工样件,因为又便宜又快

网友:
这个我也需要,也在找,谢了!

网友(2012-11-02):
来看资料了,还不太了解

网友(2021-04-19):
就奇迹般的获得资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 来 一 本 书

谢谢层主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