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减速器而言,是否有专门的加速器?---请教

楼主(2009-01-21):
电机拖动中用最多的就是减速器了,如果要加速的话,不知道是否有专门的加速器(相对于减速器而言)?

网友:
加速器的小齿轮轴必须是弹性轴,否则断.

网友A:
有的,风力发电机的加速机就是典型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风力发电机的加速机就是典型的例子。

请教这位社友,在普通的机械传动中,是否有专门的标准化产品可供选用,尤其是针对小功率的传动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