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控节流阀,请教

楼主(2009-01-21):
阀型号为Z2S6-40/.请问这个型号上的字母和数字都代表什么?

楼主:
不好意思。,是液控单向阀型号,着急,谢谢大家。

网友:
华德的标准系列
可以在华德的样本中查到

网友:
Z2S型单向阀是叠加式液控单向阀,它可用干关闭一个或两个工作油口,无泄漏持续时间长,稳定性好。油液从A到A1或B到B1自由流通,反向则被截止。如果油流通过阀。例如从A到A1,压力油作用在阀芯(1)上,阀芯则向右运动并推动钢球(2)离开阀座。单向阀(3)被控制油打开时,油可从B1到B流通,压力在B1腔卸荷。单向阀(3)全部开启,为保证两个主单向阀在换向中位时能可靠的关闭,阀的A,B口与回油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