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加工正反双螺纹轴

楼主(2009-01-21):
正反双螺纹轴用与绕线机构,

网友:
你是不是要加工那种钢丝绳滚筒呢,通常那应该是用圆头铣刀铣制的。工件用分度头及联动轴与铣床连接的

网友:
楼主有空要常来呀,这样才能深入了解学习。话题讨论一半自己就不见了,这样大家如何能够共勉呢

网友(2012-04-05):
我也需要这个有卖成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