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法兰,法兰连接?

楼主(2009-01-21):
  法兰是一种盘状零件,在管道工程中最为常见,法兰都是成对使用的。
  在管道工程中,法兰主要用于管道的连接。在需要连接的管道,各种安装一片法兰盘,低压管道可以使用丝接法兰,4公斤以上压力的使用焊接法兰。两片法兰盘之间加上密封点,然后用螺栓紧固。
  不同压力的法兰有不同的厚度和使用不同的螺栓。
  水泵和阀门,在和管道连接时,这些器材设备的局部,也制成相对应的法兰形状,也称为法兰连接。凡是在两个平面在周边使用螺栓连接同时封闭的连接零件,一般都称为“法兰”,如通风管道的连接,这一类零件可以称为“法兰类零件”。
  但是这种连接只是一个设备的局部,如法兰和水泵的连接,就不好把水泵叫“法兰类零件”。比较小型的如阀门等,可以叫“法兰类零件”。
  法兰连接是管道施工的重要连接方式。
  法兰连接就是把两个管道、管件或器材,先各自固定在一个法兰盘上,两个法兰盘之间,加上法兰垫,用螺栓紧固在一起,完成了连接。有的管件和器材已经自带法兰盘,也是属于法兰连接。
  法兰分螺纹连接(丝接)法兰和焊接法兰。低压小直径有丝接法兰,高压和低压大直径都是使用焊接法兰,不同压力的法兰盘的厚度和连接螺栓直径和数量是不同的。
  根据压力的不同等级,法兰垫也有不同材料,从低压石棉垫、高压石棉垫到金属垫都有。
  法兰连接使用方便,能够承受较大的压力。
  在工业管道中,法兰连接的使用十分广泛。在家庭内,管道直径小,而且是低压,看不见法兰连接。如果在一个锅炉房或者生产现场,到处都是法兰连接的管道和器材。

网友:
法兰可以吃吗

网友:
可以食用的成分作的法兰就可以吃

网友(2009-04-23):
汽车钢蕉经常用到法兰,法兰的出处原来是这样或!

网友:
是啊 我就是做个法兰加工机的设计

网友(2016-06-08):
介绍的很好,专业的名词通俗化的解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