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叶轮的叶片数数量和叶片厚度对风机性能有什么影响?是否可以提高风机效率?

楼主(2009-01-21):
风机叶轮的叶片数数量和叶片厚度对风机性能有什么影响?是否可以提高风机效率?

网友(2009-12-29):
叶片的数量会影响效率,应该会有一个最适合的片数,根据不同功率的要求。厚度主要是与叶轮的强度有关,对性能影响不大,仅供参考

网友:
一般来说,风叶的叶片数量与叶片形状有关,叶片厚度与扩散有关,如匹配不当,当然会影响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