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流风机焊接制造时,其单个叶片是冲压成型的吗?

楼主(2009-01-21):
轴流风机焊接制造时,其单个叶片是冲压成型的吗?

网友(2009-04-26):
是的,) l/ l# X/ d2 T- K4 b
一般是先落料,再成型,不好的话还要再次成型,最后切掉定位。

网友(2009-05-26):
应该冷压或热压成型,手工无法办到扭曲角一致。

网友(2010-08-28):
要看是什么叶形,是圆弧板还是孤立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