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推迟开箱时间能减少珠光体---请教

楼主(2009-01-21):
为什么推迟开箱时间能减少珠光体
开箱只是让铸件的冷却方式变为空冷,即冷却速度变快,那这为什么能减少珠光体呢?
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正是因为冷却速度的不同,才使钢铁的基体组织出现不同的状态,所以这就是热处理的基础
奥氏体在738度存在一个基体的转变的过程,冷却速度慢时按平衡方式转变,就会形成铁素体和石墨,当冷却速度加快时,则是以非平衡方式转变,其中碳是以化合物的状态存在,即渗碳体存在,与铁素体相叠,就是珠光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