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液压设计---请教

楼主(2009-01-21):
刚做液压设计 请教一个问题
活塞和活塞杆用锁紧螺母连接,螺纹是M320X6的。缸内径710mm,外径880mm,工作压力21.4MPa,活塞宽度400mm,行程7500mm,请问下如何确定锁紧螺母的外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怎么没人回答啊

楼主:
我再顶,决不能沉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可直接咨询锁母生产企业(标准件),楼主M320X6的锁母可能国标没有,但接近规格应有通用件。

楼主:
呵呵, 这些都是自己厂里加工的 ,本来是小问题,问一下技术组长就好了,可他不告诉我啊。郁闷,能不能用螺纹强度校核公式计算,先设出螺母的外径D.

网友:
液压挺柱应该如何在AMEsim中表示呢

网友:
外径当然要小于活塞直径了,外径大小无所谓的,如果缸底有沉窝的话,只要小于沉窝,强度足够即可了,至于厚度嘛~,不是有杆腔做功的话,可以薄一些的

网友:
LZ原来在力士乐上班,怎么去奔牛上班了?

网友:
一般情况,对该处螺母外园没着具体强度计算(平经验具体情况确定)
如果去考虑强度计算,建议对簿弱环形面积抗拉强度校核或者端面挤压强度校核

网友:
根据有杆腔的做功大小,校核螺母的螺纹强度即可

网友(2011-05-21):
按照螺纹底径的最小截面计算拉应力

网友:
我新找到的工作
做机械设计
公司是从事油压机械设计和加工的--迪斯油压工业(昆山)有限公司
现在努力学习关于油压方面的知识
各位大侠介绍一些有关的书籍或者传一些资料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