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样的阀----如图,请教

楼主(2009-01-22):
谁见过这样的阀,好象不是标准件,可能是后来改造后的,上边只有编号,没有厂牌。最近出问题了,没有备品,是配合图四阀门一起工作的,会不会一个厂家的。

楼主(2009-12-10):
每人见过吗,现在我们要买一批

网友:
你好!你们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应该是非标产品,看是安装了两支插式电磁阀之类的东西,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功能的

网友:
你可以联系设备厂家,从他们哪里咨询。

楼主:
设备是老厂家,不知在不在了

楼主:
原理图是这样的,如何能代替

网友:
这个呢,叫做螺纹插装阀。
你可以根据那个牌号搜索,应该能搜到生产厂家的。
那个没有旋钮的上面应该还有一块套上去的电磁铁,带旋钮的那个应该是个调速的吧!
要看查具体型号,才能确定是上面规格的。
我原来那公司用的是宁波海宏(国产)的,还有一个好像是广东君圣也做,不过要贵好多,其他的进口货外企做的那就更贵了。

网友:
原理图不准确,还有你根据管路的布置先把此阀同原理图中具体哪个阀对应上,这样就知道是什么阀了,然后就可以找到相应厂家的。
我估计应该是那两个单向阻尼阀的合成。

网友:
看外形好像是升降机泵站常用的插装集成阀块,常用于台湾产的汽修厂的升降机。
从原理图应为升降回路,但你这个图可不行,附件为几种配置,流量不同,可供参考。
通用的流量15-30L/min,压力:15-20Mpa.

网站上有插装阀的详细样本,可下载。
http://www.indcom.com.cn/valve/index.asp#teshu

网友:
你这原理图有问题的,如果你的泵在运动时,把电磁换向阀不通电,你的泵我估计会由于压力急剧上升把你的泵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