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钢刀具和硬质合金刀具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请教

楼主(2009-01-22):
高速钢刀具和硬质合金刀具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网友:
高速钢红硬性没有硬质合金好,现在好样一般用不到高速钢了,除了加工一些 扎刀之类的工件

网友:
高速钢的刀具一般用于制作比较复杂的刀具:滚刀、拉刀等。
合金比较普遍的是加涂层,增加刀具的寿命。

网友:
高速钢与硬质合金相比,硬度低,韧性好,易于加工出复杂的形状,刃口锋利,对于加工软的材料有优势,如铝,钛合金等.
合金就是硬质合金,硬度高,韧性差,刃口不易刃磨锋利,但耐磨性好.适合加工硬的材料.如模具钢,有些加涂层的刀具可以加工淬火的材料

楼主:
多谢大侠们指点,我受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领教了 谢谢

楼主:
高速钢在硬质合金面前就变成低速钢了

网友:
高速钢是相对工具钢叫高速钢的!哈哈!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之前有人已经问了,好象和你问的一模一样,你在社区里看查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