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心钻孔--- 请教

楼主(2009-01-22):
钻一个长21MM,大2.4MM的孔,转速是S1500,进给是F50,材料是铝,钻头是普通的那种,黑色的,我也没注意看是什么材料。钻头经常断,没法我们只能钻14-16MM深的孔,再用普车做,好麻烦。高手请指点上吧?--

网友:
你这样说太抽象了,零件图发上来看下,孔到底钻在哪里?普通的黑色钻头-是不是黄颜色的那种包装纸,应该是高速钢的。我们单位用Φ3.3的钻头钻钢件2、300个都没问题深度大概15-20(M4的底孔)。用的是上工厂的含钴高速钢钻头,3-4圆人民币/把。

楼主:
不知见图不,我不太会CAD,大概就是这样了,贴子说错了,孔子深是16.5

网友:
是因为转速太慢了的原因

是因为转速太慢了的原因。

网友:
是因为转速太慢了的原因!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没CAD 打不开

网友:
转速打到最高,走刀在慢(慢到什么程度要取决于转速)每次加工深度吧能太深,大概在1MM左右

网友:
转数怎么也得3000以上,用G83深孔排削钻。

网友:
转速太慢.

网友:
2009年的春晚小沈阳才艺表演很好的

看了今年的春晚,那个小沈阳表现还可以

才艺表演有相当的才干

我们支持他的发展,看来本山有后了!

网友:
2.4的孔,S1500,的确慢了点

网友(2009-02-21):
什么材质?
是铸铝还是锻铝?
冷却充分就现在的转速和进给应该没问题,铸铝容易黏刀

网友(2009-04-06):
S 3300 F150   试试。是铝件怎么回短?

网友(2009-05-21):
是因为转速太慢了的原因!

网友:
转速2400以上吧,进给每转0.03左右
加工铝最好还是硬质合金钻头,进给可以更快

网友:
同意zhouzhe214的注意加冷却

网友:
断钻头最大问题还是排屑!!自己得多试几次不同进给量!反正这些东东都是不断试出来的

网友:
转速太慢,打到8000转左右(如果能),钻头角度130度,要锋利,钻铝可能粘刀,用切削油比较好

网友:
转数太慢最低也得2600,用G83钻,G98G83Z-16R1Q0.5F60

网友:
请问大虾R1Q0.5是什么意思啊? 21# 笑看人生wangjin

网友:
刀具材料是高速钢的
! s8 G( L5 K) x; i应该是转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