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锯条锯不锈钢比较好?---请教

楼主(2009-01-22):
有这方面的高手吗?我厂里数控锯床锯不锈钢棒料,普通带锯,240元一根的,大概锯8分钟一刀,我们的产品是外圆30,长度30,一次夹4排,3层,一刀12件。一根锯条大概24小时寿命,当然重新接好锯一般的碳钢没什么问题,但锯不锈钢是没办法了。想求教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可推荐的好的锯条或是好的方法,能提高锯条的寿命?我们消耗在不锈钢上的锯条一年量也算不少,一年要400根左右!

网友:
锯不锈钢寿命24小时也算不错

网友:
把你现在用的普通锯条再说清楚,特别是失效缘由也描述一下,还有材料牌号及切削参数等等都多亮一点好吧,大家也好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何不改工艺,把锯切给省了

网友(2010-05-13):
楼主您好,我是常州富士泰锯床4S专营店。请问您锯的不锈钢是什么材质?
我的联系方式  手机:13646125777
                      QQ:915232777

网友:
您好,我是常州富士泰锯床4S专营店。请问您锯的不锈钢是什么材质?
我的联系方式  手机:13646125777
                      QQ:915232777

网友A:
改用高速砂轮来锯吧...才几块钱一只....

网友:
用砂轮片锯位比较宽,而且表面会硬化,可以用铣刀片切断

网友(2013-11-08):
引用 网友A:
改用高速砂轮来锯吧...才几块钱一只....

砂轮来锯的话消耗太快,端口不齐,也是会有批锋。

倾向于两种方法:圆锯和线割,现在正碰到304异型管(壁厚0.6mm),正在为不锈钢专用锯片头疼。

敬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前天去上海看展会,展会上有种锯床是安装的是锯齿形的切割片,就像切铝型材切割机的那种锯片,效率高的一塌糊涂啊

网友(2014-08-18):
锯切钢材用什么锯条?

网友:
你好,你的锯条用的是3505还是4115的?我觉得锯不锈钢,本来就费锯条,用价格高的锯条并不一定就能锯多出很多的料。真正性价比高还是用最便宜的锯条划算。我就是销售带锯床带锯条的,常州市滔源锯业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8861250688,13407583119。也可以进入我网店看看,店名:滔源带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