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有适合6系列的小仪表车床的机夹刀或整体刀具没有?---请教追风传说

楼主(2009-01-22):
追风友,我公司有一产品不锈钢316L材料,工件外径30,厚度30,全部是仪表车床完工,YG8的刀头用起来寿命一般,一直想换成数控机床一样的数控刀具,不知道市场上有卖的适合6系列的小仪表车床的机夹刀或整体刀具没有?我的小仪表车全是普通型的,手扳的那种。

网友A:
貌似最近都没有看到他露面了
也不知道是潜水呢,还是忙乎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最近都没有看到他露面了
也不知道是潜水呢,还是忙乎去了

最近好多版主都玩起了失踪!莫非有什么阴谋?呵呵!

网友:
年底忙到晕头转向,很久没来论坛了。

引用 网友A:
貌似最近都没有看到他露面了
也不知道是潜水呢,还是忙乎去了

网友:
你换了数控转位刀具也不会有太大的好转。理由如下:

1:你的车床刚性不足,没有冷却装置。转位刀具在刚性越差的环境下使用寿命越低,在国内大部分的三两千块一台的仪表手把车床都是垃圾,我想论坛里找不出另外一个像我一样会买万圆级的仪表手把车床了。

2:不锈钢难加工不是因为硬,是因为粘而已。这必需使用冷却液才能有效使加工寿命、品质、速度等有飞跃。单单提升刀具没有什么大的帮助。

   市面上很多12*12的刀杆卖的,还有8*8的。看在这个帖子的份上,年后我送你一些在数控上定期更换下来仅仅轻微磨损的淘汰刀片,你自己买把刀杆翻磨一下就很好用了。焊接式的车刀,基本上都是垃圾二手合金做的,市场上根本连把好的焊接车刀你都买不到,要好的只能去买珠州的合金刀粒自己焊接。转位刀片的合金材质比这些现成焊接好的不是好一点半点啊

引用 楼主:
追风友,我公司有一产品不锈钢316L材料,工件外径30,厚度30,全部是仪表车床完工,YG8的刀头用起来寿命一般,一直想换成数控机床一样的数控刀具,不知道市场上有卖的适合6系列的小仪表车床的机夹刀或整体刀具没有? ...

楼主:
谢谢追风! 你的万元级的手把仪表车床是哪一家的?能把一些资料告诉我吗?我不是不会投资这些机床,而是在这方面的信息太少!我们现在就是买的Zk30的刀头自己焊的,但不稳定,数控刀片我是有的,我自己的数控车间有15部数控车床,用的都是东芝的刀片,但在手把仪表车上我是不太熟悉,我想请教你的是
1。有没有合适的刀杆可以上数控刀片?我用的数控上最小的是13x13的,装好刀片后重心太高,我又不太想把刀排割薄!,还有就是自己翻新的话是不是自己做的意识?如果有现成的刀排请推荐
2。数控刀片是否合用手把式仪表?因为他不像传统机床或数控机床,是靠丝杆传动的,靠人手工的话,数控刀片是否适用?合用的话,后角7度的C型刀片是我的首选,减少磨擦,前角10度左右,切削顺畅一些。我的这些经验不知是否正确?
3。另外,如果用数控刀片那种好些?不锈钢的通用刀片金属陶瓷的NS530的通用的。因为这种刀片在我这得数控上是常规使用的,得却很方便。但这种刀片我基本上在其他数控上都是干切削的,那和不锈钢切削时需冷却充分又有点矛盾,请告诉我是否需要冷却?我想只要亲和力小,不加应该也不是问题。
以上问题请追风帮助解答一下。先谢了!

网友:
谢谢追风! 你的万元级的手把仪表车床是哪一家的?能把一些资料告诉我吗?我不是不会投资这些机床,而是在这方面的信息太少!

天津北闸口仪表车床厂出品的仪表车床,估计是全中国最贵的仪表车床,15/17型号的大概八千一台,25的接近一万一台,能车你的工件32的要一万多一台。这是手把式的仪表车床,没有丝杆传动等复杂机构,就是主轴精度高、机械精度高而已。

我们现在就是买的Zk30的刀头自己焊的,但不稳定,数控刀片我是有的,我自己的数控车间有15部数控车床,用的都是东芝的刀片,但在手把仪表车上我是不太熟悉,我想请教你的是
1。有没有合适的刀杆可以上数控刀片?我用的数控上最小的是13x13的,装好刀片后重心太高,我又不太想把刀排割薄!,还有就是自己翻新的话是不是自己做的意识?如果有现成的刀排请推荐数控刀杆

刀杆肯定是有的,还有标准尺寸的数控车刀刀杆没有13*13这个规格的,只有8*8,12*12(10*10不确定有没有),其实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把12*12的刀杆磨薄成10*12的!!因为选用8*8或者10*10的刀杆之后,你很多刀片就只能选用一些小型规格,外圆大不了只能用到06的刀片,对刀片的通用性很不利。刀杆便宜刀片贵。CCMT09T304和CCMT060204的价钱是几乎一样的。

2。数控刀片是否合用手把式仪表?因为他不像传统机床或数控机床,是靠丝杆传动的,靠人手工的话,数控刀片是否适用?合用的话,后角7度的C型刀片是我的首选,减少磨擦,前角10度左右,切削顺畅一些。我的这些经验不知是否正确?

手把车床是否适合用数控刀具,这点对于我来说是合适的。因为我使用的转速高,动辄都是两三千转的转速,走刀快点慢点都在刀具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如果你的机床转速低,可能手动走刀快一点就崩刃了。其实我建议你既然有条件,最好自己去亲自尝试一下,唯一证明真理的办法就是实践。

3。另外,如果用数控刀片那种好些?不锈钢的通用刀片金属陶瓷的NS530的通用的。因为这种刀片在我这得数控上是常规使用的,得却很方便。但这种刀片我基本上在其他数控上都是干切削的,那和不锈钢切削时需冷却充分又有点矛盾,请告诉我是否需要冷却?我想只要亲和力小,不加应该也不是问题。

我以前说过很多次了,要有效解决加工不锈钢的难题。使用切削油是必要的,而且是要使用很高级的那种,这个动辄又是十块一升的玩意,加满一台机床就四五十升,如果机床的密封性好,一天带在工件上和蒸发掉的大概会损耗你两升左右的切削油

以上问题请追风帮助解答一下。先谢了!

引用 楼主:
谢谢追风! 你的万元级的手把仪表车床是哪一家的?能把一些资料告诉我吗?我不是不会投资这些机床,而是在这方面的信息太少!我们现在就是买的Zk30的刀头自己焊的,但不稳定,数控刀片我是有的,我自己的数控车间有15 ...

网友(2009-03-08):
楼上?
不知道张家港名阳精密仪表车如何哦?好像15型也要七千吧,25型差不多要一万四五吧?
10*10刀杆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