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豪沃偏翻斗,把液压泵的泵体憋崩,接连憋崩3个液压泵,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2009-01-22):
有一辆豪沃偏翻斗,把液压泵的泵体憋崩,接连憋崩3个液压泵,不知是何原因。液压管路中的转阀和限位阀单向阀都正常。请大家帮助找找原因。

网友:
能看到系统压力不?泵体憋崩肯定是系统压力高了,看溢流阀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车崩泵是重车在油缸举升到二节的时候才出现崩泵,他是侧翻一共有4个110x300x3的油缸。假如他油缸举升到终点时限位阀会把压力卸掉。管路中在没有其他溢流阀。

网友:
多级缸, 一样的力下, 第二级出来时的压力肯定比第一级的压力高 , 你看下泵的耐压 。最好能把整体的情况描述清楚。

网友:
有蓄能器吗?有可能是蓄能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看附图。我把他的高压油路图传上来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
系统中没有溢流阀或安全阀吧?加一溢流阀,对系统起安全保护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生,您的维修方法太滥了阿,搂主问的问题是维修,不是改设计。你说加溢流阀就加一个啊,你以为加一个件那么容易啊?你这样的我单位见得多了,随便说太不敬业了。太不负责任了吧!

网友:
转阀坏了, 转阀是应该带溢流功能的全称溢流转阀, 阀没起到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紫剑狂风老兄的建议,我换个阀试试。

网友:
期待你的维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