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管理规定(求助)

楼主(2009-01-23):
顾客要我们提供一份刀具管理的规定,内容要包含各类刀具该在何种状态的时候换刀,以及刀具如何刃磨、检验。
哪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2010-09-15):
让他们招一个刀具工程师

网友:
这个问题太大,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比如说钻头,如果钻尖或刃口有明显磨损(后刀面磨损超过0.5)就要换刀了,换下去的刀可以用磨刀机修磨.一般可以修磨3-8次不等;
再比如,镗刀刀片,粗镗刀片可以等刀片后刀面磨损0.5以上才换刀片,而精镗刀片可能在后刀面磨损到0.4之前就要换刀片了.具体还要结合其所加工出来的孔的质量是否符合要求来判断.

网友(2010-11-03):
这还是要有经验的人,你可以去那些比较大的工厂去找啊!但是你对他的待遇可能要稍好些!

网友(2011-03-07):
这顾客想省事,但也不能这么向供应商提出这样的要求。有本事自己弄。

网友:
这个很简单,但是在这里也说不清楚,做得差不多久好了,这项管理要投入不少成本的

网友(2011-05-08):
没那个老鸟给个答案吗?

网友(2011-06-23):
莫名其妙扣了好多分,一切从零开始

网友:
刀具管理是要看环境等很多因素的,不是一个套路什么病都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