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纸机网部的恒张力?

楼主(2009-01-23):
怎样实现纸机网部的恒张力?

网友:
恒张力也是指张力在一定范围内吧,一般都会有张力传感器,然后通过张紧装置把网的张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
印染机械上采用调节中间辊的距离来调节张力,由两个气缸来完成

网友:
张力检测装置将张力信息传给电磁阀,电磁阀动作,控制压缩空气,由空气弹簧调整张紧辊的位置,从而调整网的张力,使保持恒张力。

网友:
有专门的张力控制系统,如三菱的

楼主:
我们单位生产网部的恒张力系统,液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