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微硬盘(HDD)零部件分解介绍

楼主(2009-01-24):
临近春节了,闲下来的时间也多了点.
整理收集的资料时发现一以前关于硬盘的介绍文档及图片,
现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首先声明: 本帖图片及技术资料均来自网络,涉及商标及品牌都属于各自公司财产.
请勿转载!

本帖介绍的硬盘是1英寸硬盘,容量1.5GB,转速4400RPM. 为Cornice公司产品,使用在MP3中.
拆出来的硬盘外形如下图:

(1.0” form factor, 1.5GB, 4400RPM).

楼主:
严格来说上图只是硬盘的HDA部分,HDA是Head and Disk Assembly(头碟装配体)的简称. 而硬盘英文简称是HDD--Hard disc drive.
HDA装上电路板PCBA才是完整的硬盘HDD.
此硬盘重量为14.0g,外形尺寸42.9*36.5*5.0mm, 绕重心的转动惯量3.4-e3(g*mm2).
相比2.5"和3.5"硬盘,它是非常小的.
从下面的比较可以看出.中间的是2.5",右边的为3.5"硬盘.

楼主:
内装硬盘的MP3图片,

拆开图

楼主:
拆开内部图:

硬盘特写,4角带橡胶缓冲保护,也起定位作用.

楼主:
两张硬盘正反面侧视图:
正面:

底面:

楼主:
零部件:

电路板
拿放硬盘时不要直接用手接触它,避免导致静电释放损坏.

顶盖(Top Cover):
铝合金或者不锈钢冲压件.
拿放和使用中不要压按它,以免造成和内部零件接触,造成内部零件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过滤循环系统组件:

分别介绍:
循环过滤器(Recirculation filter),吸收硬盘在工作中内部产生的污染颗粒,保持内部洁净.

呼吸过滤器(Breather filter), 过滤硬盘内部和外部环境交换时的空气,防止外部尘粒进入,且有防水功能,一般还有控制湿度的作用.
顶盖上小孔为呼吸孔,使用硬盘时不能堵塞它!

楼主:
拆开顶盖(Top cover)内部视图:

另一角度来看,碟片是镜面的--而不是上图显示的黑色^_^

楼主:
内部部分零部件:

软线路板(FPC )特写:
软线路板(FPC )--连接磁头和线路板(PCBA).

楼主:
软线路板上线路(Trace)特写:
有接地线,以及磁头读写信号线,有的硬盘可能还有其他调节磁头飞行状态的控制线,如DFH(Dynamic fly height)技术--给线圈通电,加热产生细微变形从而改变磁头的飞行高度(几个纳米).

楼主:
拆下音圈马达(VCM-Voice coil motor)上板和上面磁铁后,
注意HSA上的线圈(Coil):

楼主:
软线路板,
黑色芯片为前置放大器(Preamp)---为避免磁头读写信号远距离传输后衰减过于厉害,Preamp离磁头越近越好,大的HSA一般将Preamp安排到磁头臂附近.
此硬盘因为磁头臂组结构过小不能放置.

楼主:
VCM

VCM--音圈马达零部件.

底板:

底板版及磁铁:

上板:

网友A:
该部件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水平
楼主啥时候DIY一个硬盘式MP3玩玩啊
如果要拆开机壳后要拿取里面的零部件,需要戴橡胶指套或手套的
避免静电击伤

楼主:
Ramp
硬盘不工作时磁头停靠在上面,

HSA--磁头臂堆栈组,硬盘中除碟片外最精密的组件.

HSA拆解图:

上面轴承组细节:

轴承组分解:

楼主:
悬臂组--HGA (Head Gimbal assembly),HSA中的关键件.

楼主:
Clamp, 一般为铝合金或者不锈钢的冲压件.
表面还要加上镀镍层防腐蚀--也有偷工减料不加镀层的厂商.

楼主:
主轴马达 (Spindle motor):

拆下钢质防护片后:

主轴马达:

主轴马达里面的轴承, 请注意目前硬盘里面普遍采用的是液体动压轴承(FDB--Fluent Dynamic Bearing). 性能比球轴承好很多.

楼主:
底面(电路板安装面),

拆下黑色的减震板后,

硬盘底板局部,

楼主:
磁头,
ABS (Air Bearing Surface), 光蚀刻技术在圆晶(wafer)上制造出其特征.

磁头写线圈特写,用于在碟片上修改磁记录单元磁极表示0或者1.

楼主:
碟片,
高倍显微镜下的碟片,并不是光滑的镜面,上面其实分布了很多的微小磁单元.

楼主:
后记:
硬盘并不像以上图片所展现的那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使用google用hard disc drive关键词进行搜索到很多相关研究文献和论文.
看看我们自己的高科技产业,要达到和欧美同日而语,感觉任重而道远...

附上一关于硬盘机电控制的经典教材,让大家了解欣赏下简单外表下的神奇技术,祝大家新年快乐!
(请管理员不要对此附件设置过高权限, 方便大家对高科技技术多点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部件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水平
楼主啥时候DIY一个硬盘式MP3玩玩啊
如果要拆开机壳后要拿取里面的零部件,需要戴橡胶指套或手套的
避免静电击伤

深南大侠,我可DIY不来MP3, 有钱的话还是直接买苹果的MP4吧, 内置东芝1.8" 120G硬盘的机器确实不错.

拆开时要避免静电释放损坏磁头等娇贵的电子器件的话, 防静电手套是必须的吧, 可能还得带上接地的腕带, 使用耗散性材料的工具(或者接地的金属工具), 被拆产品也得放在耗散性材料的托架上哦.

网友B:
微硬盘是个生不逢时的小东西,只可惜再也没有出路了,我国为此还损失了不少的银两,时代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硬盘是个生不逢时的小东西,只可惜再也没有出路了,我国为此还损失了不少的银两,时代过去了,

从技术积累来说,算不上损失吧
搞研究本来就是砸钱的活。。。能把它的精密控制移植到其他产品上也许会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指套,手环,手套必不可少
而且对环境的清洁度要求也要很高,硬盘生产车间不知道是百级还是千级无尘室
DIY个MP3难度其实不大,关键要找到原料啊

网友:
深大侠说的有一点道理,是可以学习一些东西,但有些技术是过程性技术,过去也就过去了,

对个人是个学习的机会,但对于国家还是要有能看到世界大势的家伙,大虾知道前些年的微硬盘计划吗,最后不了了之,

微硬盘环境大概是百级的,可能还要高些,反正一般人玩不了,我做过万和十万的车间,百级的高效风口好像要进口了,另外,气流的组织也非常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硬盘是个生不逢时的小东西,只可惜再也没有出路了,我国为此还损失了不少的银两,时代过去了,

微硬盘在闪寸的竞争下已经彻底失去市场,
20世纪初贵州曾经投入过大量资金进行微硬盘的研发制造,南方汇通也大量入股,好象总计20多亿,但销售额仅8亿,详情见以下连接
http://stor-age.zdnet.com.cn/stor-age/2006/1022/398326.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套,手环,手套必不可少
而且对环境的清洁度要求也要很高,硬盘生产车间不知道是百级还是千级无尘室
DIY个MP3难度其实不大,关键要找到原料啊

100和1000,100k都有.

楼主: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d_disk
维基百科上有较详细的介绍,Happy New Year!

网友:
3.5"的机械盘和1.0"的机械盘除了尺寸方面,在结构上是不是完全一致的?

楼主:
如今的机械硬盘都是源自温彻斯特硬盘的原型,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
小尺寸硬盘如2.5,1.8等应用于运动场合,为在不工作情况下,避免震动冲击使得磁头滑上碟片损伤磁头和碟片,一般他们会比3.5多一个Rotary Latch的结构。
但在这个1.0的硬盘图片上我没见到...

网友:
大的硬盘我就拆过,这么小的没拆过^○^

网友D:
请教楼主:碟片做平衡吗,还是靠加工保证?转速比较高,振动对数据读取影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碟片做平衡吗,还是靠加工保证?转速比较高,振动对数据读取影响大吗?

安装完碟片需要测试不平衡量,指标超差的话一般需要调整--也有转速低的调整的。
调整方法--调整不平衡件缺口方向,或加非常小的塑料件,松开螺钉重新调整夹紧碟片的clamp(带缺口)
振动对数据读取影响大,所以15000转的3.5盘其碟片直径只有2.5盘的那么大,震动就是其考虑因素之一....

楼主:
调整法之一,如图
clamp上加一开口的弹簧圈Balance Ring,改变弹簧圈开口方向来调整减小不平衡质量。

楼主(2009-04-23):
帖子沉的相当快,
大量山寨固态硬盘的出现,不知大家体验没有?

网友:
这是怎么个研究方法

网友(2009-11-06):
不知道版主大大对Cornice 微硬盘是否有深的了解

最近玩一台RIO的机器nitrus就是用的版大图上的1.5寸微硬盘
原硬盘坏了,想换一个同是Cornice 8g的硬盘结果不能用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版大了解 告诉小弟一下呗 先谢过

楼主:
不知道版主大大对Cornice 微硬盘是否有深的了解

最近玩一台RIO的机器nitrus就是用的版大图上的1.5寸微硬盘
原硬盘坏了,想换一个同是Cornice 8g的硬盘结果不能用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版大了解 告诉小弟一下 ...
引用 网友E:

了解不深,胡乱说说,
网上了解到cornice在07年末推出硬盘市场,那之前她应该也有sata接口的产品面世,所以你要看看你的原硬盘是IDE还是sata接口的,换的硬盘也要与之对应。
http://www.storagesearch.com/cornice.html
若接口型号没问题,检查新换硬盘是新的么?如果是旧的不一定能保证它正常工作,即使是新买也最好在销售商那检查了再买,谁知道运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硬盘是很脆弱的东西,运输,储存中堆放不当,振动过大都可导致其报废.

如果上面都没问题的话我就不清楚了,因为硬盘是被设计成一个即插即用设备的,硬件没问题的话就只有固件了,看看固件版本(firmware)什么的吧,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了解不深,胡乱说说,
网上了解到cornice在07年末推出硬盘市场,那之前她应该也有sata接口的产品面世,所以你要看看你的原硬盘是IDE还是sata接口的,换的硬盘也要与之对应。
http://www.storagesearch.com/cor ...
引用 网友C:

thx for your directions

网友(2010-06-01):
路过,前面的图片很好看!
版主热心,顶一下。

网友:
very good.  thank you for your picture..^^

网友(2010-12-20):
学习了进步中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中国能不能独立的设计与制造一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硬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就是那个ramp吧,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网友(2011-01-19):
蛮精致的 可惜啊

网友:
好文好图!

网友:
精密的元器件为啥总先出在国外呢!

网友(2011-04-13):
蛮精致的 可惜啊
蛮精致的 可惜啊

网友:
学习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2011-05-25):
应该说这个东西的确是机电一体化的很高境界(不敢说最高)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硬盘这么小的东西有这么精密的机构。

网友(2011-07-04):
这叫装备制造业,不是傻大粗,论重量计算价格的。

网友:
中国只知道模仿模仿再模仿

网友:
强悍啊,顶一个!

网友(2011-08-03):
1.0” 微硬盘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2012-03-12):
楼主厉害,多谢啦!8 B9 @5 G1 }4 X

网友:
想请教楼主问题,求加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