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片泵定子的过渡曲线---请教

楼主(2009-01-24):
有谁知道叶片泵定子的过渡曲线为何曲线?
表达式和画法?据说是等加速度曲线.

谢谢!

网友:
记不清了,可查一下液压元件教材.

网友:
这个过渡曲线理论上有不少种类,但实际的都是经过试验修正的曲线。国内的做法一般是通过三座标或激光测量,然后进行数据筛选后利用数控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