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桥式调速回路

楼主(2009-01-26):
各位网友给大家拜年了:请问一个不解的问题何为桥式调速回路,有液压图更好。

网友:
是四个单向阀和一个调速阀组成的,跟电路中的惠斯登桥一样.我用手机发不了图.

网友:
采用电液比例调速阀的同步回路:回路中使用一个普通调速阀和一个电液比例调速阀(它们各自装在由单向阀组成的桥式节流油路中),分别控制缸3和缸4的运动,当两活塞出现位置误差时,检测装置就会发出信号,调节比例调速阀的开度,实现同步。

网友:
我也发一贴:桥式回路

桥式回路,在我们厂系统上用的。

楼主:
请问5#的学着网友,可否是同步回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5#的学着网友,可否是同步回路。

是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第一次见到的同步回路。

网友:
我也发一个!

网友:
液压兔子您好!我还是有点不是很明白。。《检测装置》是电子尺?还是。。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忙!我的QQ:77924368

网友:
这种同步回路要求油缸有行程测量装置,把信号反馈给回路的比例调速阀,再调节比例调速阀开度,然后再根据行程测量的行程比较再反馈给比例调速阀,以达到同步效果,但是如果有4个油缸的话,这种控制就比较复杂。

网友:
了解!小弟不懂PLC就是想问一下高手看是怎么做的!

网友:
有做电控的请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