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300米纸机,传动侧有一组烘缸两侧的齿轮轴承(6310)总是碎

楼主(2009-01-29):
我公司300米纸机,传动侧有一组烘缸两侧的齿轮轴承(6310)总是碎。保持架损坏的方向与轴向力一致,是什么原因?

网友:
齿轮有没有问题?最好将齿轮和损坏的轴承照片发上来
6310轴承只能承受很小的轴向力,如果轴向力过大,可以考虑改用圆锥滚子轴承

楼主:
圆锥滚子轴承试过,也不行。7310换成角接触轴承怎么样?

网友:
角接触轴承受轴向力的性能还不如圆锥滚子轴承呢。关键是要找出轴向力超大的原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A:
最好使用球面辊子的轴承,我干过的纸机烘缸齿轮轴轴承均用这种,从未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使用球面辊子的轴承,我干过的纸机烘缸齿轮轴轴承均用这种,从未坏过.

你说的是调心滚子轴承吧?调心滚子轴承一般用在烘缸上,但烘缸轴承一般不用,并且调心滚子轴承承受轴向力的性能也很差

网友(2009-03-01):
不应该是轴承问题,否则其它群的烘缸齿轮轴承也应该总坏的,从图片看,齿轮上的齿全都被打坏了,可能是安装出现偏差或者是机架上(齿轮箱体)上孔的加工出现问题,有轴向力产生导致的!

网友:
lz上传的图片看,是轴承装在小齿轮内,齿轮轴固定,这样只能用较小的轴承,从图片看齿轮的齿损坏严重,同意楼上齿轮先坏,分析原因:齿轮安装问题、齿轮运行干涉、烘缸动平衡偏差大

楼主:
烘缸动平衡在机架上能检查吗?另轴孔怎么测量?

网友:
什么品牌的齿轮箱呢?

网友:
烘缸动平衡,机上没办法做,只能在动平衡机上做,不过这样动作很大了,拆卸烘缸很麻烦,而且会造成长时间停机,如果没有备品的话.这个齿轮箱不是单独的,是和机架一体的,只有卸下来拿到机床上检测,不行只能换掉!

网友:
看了照片,还是不能够确定原因。
如果是轴承坏了以后造成齿轮损坏的,那么轴承安装和选型上肯定有问题。
请楼主告诉使用温度是多少?
如果是齿轮坏了以后造成轴承损坏的,那么设备可能过载(比如其它传动件卡死等等)。

楼主:
使用温度在70度左右。应是轴承坏了之后造成齿轮损坏的。同样的装配同型号轴承在其他机箱上就没问题。

网友:
使用温度在70度左右的话要用C3或者C4组游隙的轴承,C0组游隙的轴承会因为发热而卡死。
如果其它同样轴承同样使用温度在70度没有坏,那么要查查是不是轴承跑套,润滑不足,装配同心度不好等等,或者该轴承是不是载负比较大。

网友:
深沟球轴承 6310
基本尺寸/mm|d:    50
基本尺寸/mm|D:    110
基本尺寸/mm|B:    27
安装尺寸/mm|da (min):    60
安装尺寸/mm|Da (max):    100
安装尺寸/mm|ra (max):    2
其他尺寸/mm|d2 ≈:    69.1
其他尺寸/mm|D2  ≈:    91.9
其他尺寸/mm|r (min):    2
基本额定载荷/kN|Cr:    61.8
基本额定载荷/kN|C0r:    38.0
极限转速/(r/min)|脂:    6000
极限转速/(r/min)|油:    7000
重量/kg|W ≈:    1.082
轴承代号|60000型:    6310
你不是闹笑话吧?这种轴承能用在烘缸轴承?
你用调心滚子轴承22210 TN1/W33或22210 KTN1/W33
基本尺寸/mm|d:    50
基本尺寸/mm| D:    90
基本尺寸/mm|B:    23
安装尺寸/mm|da(min):    57
安装尺寸/mm|Da(max):    83
安装尺寸/mm|ra(max):    1
其他尺寸/mm|d2≈:    58.7
其他尺寸/mm| D2≈:    79.8
其他尺寸/mm|B0:    5.5
其他尺寸/mm|r(min):    1.1
计算系数|e:    0.24
计算系数|Y1:    2.8
计算系数|Y2:    4.1
计算系数|Y0:    2.7
基本额定载荷/kN|Cr:    96.5
基本额定载荷/kN|C0r:    110
极限转速/(r/min)|脂:    4300
极限转速/(r/min)|油:    5300
重量/kg|W≈:    0.596
我保你不会出问题。

楼主:
现改用21310噪音还是很大

网友(2009-04-14):
你是斜齿轮,选择能承载轴向力的轴承,比如说,圆住型滚珠的

网友:
辊子轴承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们。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齿轮先损坏还是轴承先损坏
如果其它组烘缸没有这个现象,说明可能不是设计问题。由此推断轴承如果润滑没问题就不应该先损坏。所以极有可能是齿轮先损坏造成的。所以重点应该找出齿轮损坏的原因。
如果齿轮更换后还出现这种情况,请检查你的烘缸:
在这一组烘缸中有几个烘缸带有传动?烘缸的直径差别有多大?低速纸机相差不要超过0.5mm。

网友:
深沟球轴承 6310
基本尺寸/mm|d:    50
基本尺寸/mm|D:    110
基本尺寸/mm|B:    27
安装尺寸/mm|da (min):    60
安装尺寸/mm|Da (max):    100
安装尺寸/mm|ra (max):    2
其他尺寸/mm|d2 ≈:    69.1
...
引用 网友B:

非常同意,数据说话!顾一二而贸然断言不可取,不过分析的都有道理

网友:
这种情况看,是单点受力太大

网友(2009-05-26):
是否是缺油造成的。

楼主:
几个关键点改用21310后,效果不错。已连续使用三个月,噪音也慢慢减小。

网友(2009-08-12):
各们大侠,我做特氟龙防粘涂层的,多多交流啊
zzoob20002@yahoo.com.cn

网友(2009-10-09):
估计是因为负重比较厉害

网友(2009-12-12):
仔细看看穿过齿轮的轴两端的圆是否同心,或者轴上锥度以否一致。

网友(2011-12-03):
封闭齿箱加工精度有问题,齿箱安装后一定要用定位销定位好。

网友:
有几种可能:1.齿箱的介轮孔中心距误差太大,导至两个啮合的齿轮侧隙太小;2.齿箱装配轴承的孔公差有问题;3.轴承选型上不对,应该选择游隙C4组的;4,两个轴孔同心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