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接点焊技术要点

楼主(2009-01-29):
在点焊工艺中采用结构胶粘剂,可使接头性能显著提高,这种将点焊与胶接两种工艺结合起来的连接方法称为胶接点焊,简称胶焊。胶焊结构具有强度高、质量轻、减振和声学性能好等优点。例如,它的静抗剪强度是点焊的1.52倍,疲劳强度为点焊的35倍;可防止(铝合金)焊后阳极化处理时搭接区内表面的腐蚀等。
经过对胶焊、点焊和胶接三种拉剪试件的力学性能进行研究。胶焊接头的静载强度和疲劳寿命均明显高于点焊和胶接接头,尤其疲劳寿命十分优越。其原因为:胶焊可大幅度降低点焊结构中焊点部位的高应力值,消除了焊点边缘的高应力集中,改善了接头的应力分布;胶焊接头中应力分布均匀,外载将由焊点部位与胶接部位共同承担。而与胶接接头相比,胶焊接头中焊点的存在,虽然将导致焊点区域有较大的应力值,但焊点具有更高的强度,而断裂往往始于胶层,当胶层破坏后,焊点仍然可承担一定载荷,故其力学性能较胶接优越。应该注意,在不同的搭接长度、板厚、焊点直径、胶粘剂种类和胶层厚度时,胶焊接头对点焊和胶接接头力学性能的改善程度并不相同。
胶接点焊有3种方法:先涂胶后点焊;先点焊后灌胶;预置带孔胶带(膜)。由于先点焊后灌胶方法相对工艺简便,多余胶液易于清除,质量容易保证等,故目前多采用此方法,例如国产运七型飞机蒙皮与桁条的连接。
胶接点焊技术要点如下:
1、点焊时应选用不宜产生喷溅和接头变形的电流波形(设备)和焊接参数。
2、点焊后搭接面应保证平整,便于胶液渗透到整个搭接面而不产生缺胶现象。
3、选用流动性良好的胶粘剂,注胶时宜将工件倾斜15°45°
4、供先焊后胶的粘剂主要为改性环氧胶,有多种牌号,如425-1425-2TF-3SY201等。

网友:
谢谢楼主,这是很新的焊接工艺吧?
能否讲述的再详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