珩磨工艺的应用

楼主(2009-01-30):
珩磨工艺(Honing Process)是磨削加工的一种特殊形式,又是精加工中的一种高效加工方法。这种工艺不仅能去除较大的加工余量,而且是一种提高零件尺寸精度、几何形状精度和表面粗糙度的有效加工方法,在汽车零部件的制造中应用很广泛。
  珩磨加工原理
  珩磨是利用安装于珩磨头圆周上的一条或多条油石,由涨开机构(有旋转式和推进式两种)将油石沿径向涨开,使其压向工件孔壁,以便产生一定的面接触。同时使珩磨头旋转和往复运动,零件不动;或珩磨头只作旋转运动,工件往复运动,从而实现珩磨。
  在大多数情况下,珩磨头与机床主轴之间或珩磨头与工件夹具之间是浮动的。这样,加工时珩磨头以工件孔壁作导向。因而加工精度受机床本身精度的影响较小,孔表面的形成基本上具有创制过程的特点。所谓创制过程是油石和孔壁相互对研、互相修整而形成孔壁和油石表面。其原理类似两块平面运动的平板相互对研而形成平面的原理。
  珩磨时由于珩磨头旋转并往复运动或珩磨头旋转工件往复运动,使加工面形成交叉螺旋线切削轨迹,而且在每一往复行程时间内珩磨头的转数不是整数,因而两次行程间,珩磨头相对工件在周向错开一定角度,这样的运动使珩磨头上的每一个磨粒在孔壁上的运动轨迹亦不会重复。此外,珩磨头每转一转,油石与前一转的切削轨迹在轴向上有一段重叠度,使前后磨削轨迹的衔接更平滑均匀。这样,在整个珩磨过程中,孔壁和油石面的每一点相互干涉的机会差不多相等。因此,随着珩磨的进行孔表面和油石表面不断产生干涉点,不断将这些干涉点磨去并产生新的更多的干涉点,又不断磨去,使孔和油石表面接触面积不断增加,相互干涉的程度和切削作用不断减弱,孔和油石的圆度和圆柱度也不断提高,最后完成孔表面的创制过程。为了得到更好的圆柱度,在可能的情况下,珩磨中经常使零件掉头,或改变珩磨头与工件轴向的相互位置。
  需要说明的一点:由于珩磨油石采用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等磨料,加工中油石磨损很小,即油石受工件修整量很小。因此,孔的精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珩磨头上油石的原始精度。所以在用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油石时,珩磨前要很好地修整油石,以确保孔的精度。

楼主:
珩磨加工特点

加工精度高
特别是一些中小型的通孔,其圆柱度可达 0.001mm 以内。一些壁厚不均匀的零件,如连杆,其圆度能达到0.002mm。对于大孔(孔径在200mm以上),圆度也可达 0.005mm,如果没有环槽或径向孔等,直线度达到0.01mm/1m以内也是有可能的。珩磨比磨削加工精度高,因为磨削时支撑砂轮的轴承位于被珩孔之外,会产生偏差,特别是小孔加工,磨削精度更差。珩磨一般只能提高被加工件的形状精度,要想提高零件的位置精度,需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如用面板改善零件端面与轴线的垂直度(面板安装在冲程托架上,调整使它与旋转主轴垂直,零件靠在面板上加工即可)。
表面质量好
表面为交叉网纹,有利于润滑油的存储及油膜的保持。有较高的表面支承率(孔与轴的实际接触面积与两者之间配合面积之比),因而能承受较大载荷,耐磨损,从而提高了产品的使用寿命。珩磨速度低(是磨削速度的几十分之一),且油石与孔是面接触,因此每一个磨粒的平均磨削压力小,这样珩磨时,工件的发热量很小,工件表面几乎无热损伤和变质层,变形小。珩磨加工面几乎无嵌砂和挤压硬质层。
加工范围广
主要加工各种圆柱形孔:通孔、轴向和径向有间断的孔,如有径向孔或槽的孔、键槽孔、花键孔、盲孔、多台阶孔等。另外,用专用珩磨头,还可加工圆锥孔、椭圆孔等,但由于珩磨头结构复杂,一般不用。用外圆珩磨工具可以珩磨圆柱体,但其去除的余量远远小于内圆珩磨的余量。珩磨几乎可以加工任何材料,特别是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磨料的应用,进一步拓展了珩磨的运用领域,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珩磨加工的效率。
切削余量少
为达到图纸所要求的精度,采用珩磨加工是所有加工方法中去除余量最少的一种加工方法。在珩磨加工中,珩磨工具是以工件作为导向辞谐?ぜ?嘤嗟挠嗔慷?锏焦ぜ??璧木?取g衲ナ保?衲スぞ呦如窆ぜ?行枞ビ嗔孔畲蟮牡胤剑?缓笾鸾ョ裰列枞コ?嗔孔钌俚牡胤健?nbsp;
纠孔能力强
由于其余各种加工工艺方面存在不足,致使在加工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加工缺陷。如:失圆、喇叭口、波纹孔、尺寸小、腰鼓形、锥度、镗刀纹、铰刀纹、彩虹状、孔偏及表面粗糙度等。
采用珩磨工艺加工可以通过去除最少加工余量而极大地改善孔和外圆的尺寸精度、圆度、直线度、圆柱度和表面粗糙度。

楼主:
珩磨技术在汽车制造中的应用

先进的精密孔加工设备和技术在汽车及零部件加工业的应用十分广泛,比较典型的应用有发动机缸体、缸套、连杆、齿轮、油泵油嘴、刹车泵、刹车鼓、油缸、转向器、增压器等。如:
珩磨在油泵油嘴行业的应用
有专业生产厂家针对油泵油嘴行业的柱塞而开发了高精度珩磨机,去除量为0.01mm,加工总周期为30秒;圆度0.0005mm;直线度0.0007mm;表面粗糙度Ra 0.06。实现了完全以珩代磨的目标,从而大大延长了提高了油泵油嘴的性能和寿命,完全达到国家排污标准。
珩磨在齿轮内孔中的应用
现在广泛使用珩磨工艺的汽车齿轮有行星轮、太阳轮、双联齿轮等。
珩磨在增压器零件上的应用
根据增压器中间壳的材料和内孔的特殊结构形式,可采用电镀金刚石磨粒套作为珩磨工具,多立轴结构型式,可以实现在一个循环过程中完成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和去毛刺等多个加工部序,多工位转台可以实现加工过程的自动化,提高工作效率。

游客

网友(2012-04-08):
说的太专业,看后保存

网友(2009-01-30):
好东西,读后保存了,谢谢

网友(2010-10-18):
这个不错;读过保存了,谢谢

网友:
珩磨在汽缸套制造行业应用很普遍。

网友(2012-04-05):
好东西!读后好好保存了!

网友:
好资料,谢谢!了解了,是个行家!

网友:
,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进的精密孔加工设备和技术在汽车及零部件加工业的应用十分广泛,比较典型的应用有发动机缸体、缸套、连杆 ...

有专业生产厂家针对油泵油嘴行业的柱塞而开发了高精度珩磨机,去除量为0.01mm,加工总周期为30秒;圆度0.0005mm;直线度0.0007mm;
这个有点悬,如何测量呢

网友A:
圆度0.0005mm;直线度0.0007mm;
这个有点悬,如何测量呢

网友:
说的太好了,从来没见过这么专业的帖子

网友B(2012-12-26):
只是简单的介绍,我想读点更深的东西,谢谢

网友(2014-12-26):
很好的资料

网友:
一下子清晰了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简单的介绍,我想读点更深的东西,谢谢

你发一个缸孔珩磨的新帖,让大家共同学习一下,相信你的号召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圆度0.0005mm;直线度0.0007mm;
这个有点悬,如何测量呢

专业测量对这个精度并不困难,对于小厂或私人则不可能了。射线检测或激光检测可以做到比这个更高的测量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业测量对这个精度并不困难,对于小厂或私人则不可能了。射线检测或激光检测可以做到比这个更高的测量精 ...

看来你不懂.

网友(2017-08-23):
珩磨余量呢?0.2够了吧,比如1米的直径160mm的20号液压缸体,珩磨0.2mm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