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孔固定循环

楼主(2009-01-30):
FANUC-6M系统,刀具为钻头
书上有这么一段程序
……
G43 H02 Z10.0 M03 S600;
G98 G73 X-60.0 Y0 R-15.0 Z-48.0 Q4.0 F40;
……

红色部分的z10.0是什么意思?

网友:
钻头快速定位到Z10.的地方.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具体什么意思,还要看前面的续效G指令是什么,如果是G00,那么就是快速定位到Z10.0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