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 切割10MM 钢板 有过烧小孔

楼主(2009-01-31):
请问是编程的原因吗?

网友(2009-04-21):
很有可能啊  还有就是看看消耗件使用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机器上的等离子是1250的! 据机器生产厂家说等离子机器太小割小洞是不行的! 我20一下的洞都是转床打的!   可本人感觉好像还是机器里设置的问题! 编程应该没很什么的! 应该是机器里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