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减速机输出转矩的问题

楼主(2009-01-31):
一台ZSC600-77.5减速机,配套22KW-8电机,减速机故障频繁,轴承损坏,输出轴切断,
为此,将负荷减小一半,采用原电机,减速机变为ZSC600-38.9,
请问改后减速机的负荷减轻了吗,转矩够用吗,
减速机输出轴带动绳筒,同卷扬机性质差不多。
请大家多多指教,本人水平有限,知识不够。
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使用的这个型号减速机我没使用过,但从型号看,在负载减小一半后,减速机机座号没变,只是更改了减速比,电机的工作扭矩没有变化,减速机的轴承和输出轴的负载降低了,应可以解决原故障.

网友:
机座号没有变,输出轴轴径还没有变,输出轴最大可以承受扭矩应该没有变化。负载是没有变化的,绳筒负载决定输出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否解决,关键在楼主怎样"将负荷减小一半"如真正将负载减低一半,肯定是减低减速机输出负荷了.

网友:
查了下样本,ZSC600 的减速器输出轴径只有80mm,22kW电机传动比77.5,不断才怪。自己校核下,轴径80可以传递多大扭矩!多大功率?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设想将提重物的一端增加一个动滑轮,这样提升拉力减小一半,因减速机速比变化,保证重物起升速度不变。
如此能否实现减速机输出负荷降低。
各位前辈再参谋一下可行性。

网友:
按你当前转速估算下输出轴径吧,ZSC600的机座号38.7的传动比,用10kw电机就够,22的太太浪费了!

如果你非要用600的减速机,那就选17减速比,加两组动滑轮

网友:
终于找到个样本,你看这输入功率选吧

网友(2009-03-19):
你应该校核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