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关于风机叶轮方面的技术资料

楼主(2009-02-01):
比如轴流式、离心式风机叶轮,它们与风机风量、风速、风压方面的关系是什么?叶轮的制造技术等。烦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是专门研究风机的,论坛里面有很多关于风机的资料,其实主要都是讲叶轮的.
风量,风压,风速都是风机气动性能参数,但是必须结合叶轮的结构参数和叶型形状综合考虑,风速其实就是全压中的动压,
关于叶轮的制造技术
压气机叶轮,涡轮增压器叶轮:五轴数控加工,整体压铸
风机叶轮:焊接成型

网友:
风机叶型设计也可以结合空气动力学中的低速翼型的气动特性来综合学习

网友A:
有没有风叶的叶型传上来参考参考呀,有时候会用到横流式叶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风叶的叶型传上来参考参考呀,有时候会用到横流式叶轮

机翼型叶轮如图
横流式叶轮与斜流式叶轮是一个概念吗?
有横流式叶轮的三维造型吗?

网友:
我们是买的,称之横流风扇,象超市或大型商场门口上面的风扇

网友(2009-04-13):
请问版主叶轮叶片的旋向和转动方向有什么关系?

网友(2009-07-03):
请问风机叶轮与风壳之间的间隙标准是怎么样的?(带有集流器的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