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运行超出限位---请教

楼主(2009-02-02):
有个问题不知道我问的是不是有点傻,就是机床运行超出限位(限位被拆了) 当然还在允许范围内,只是超出了光栅尺的范围,这样系统重启后能否启动,
因为我看了下机床超了限位很多,光栅不知道有没有超范围,(Z轴)  系统就出现了Z轴驱动报警,在启动模块上的报警01和C1之间跳动 想知道是参数没了还是启动模块坏了 还是超了光栅的原因
驱动器型号是DKC01.3-100-7-FW  用的是海洋发格系统

网友:
按着超程解除,在往回开就好了么。

网友:
超程解除复位啊,FAGOR系统我还没玩过呢 照报警代码做吧。

网友:
有可能是光栅尺的触头撞换了,全闭环反馈不匹配,Z轴报警。

网友:
机床硬限位开关是防止机床超程撞车的最后保障,怎么就能随意拆掉呢!?

仅仅是压到硬限位报警的话,按着超程解除,手动摇回来就行;

在自动运行状态下报警的话首先是软限位报警,直接按复位键后手动摇回来;

你的情况估计是光栅尺被撞坏了,光栅尺反馈值与实际位置差太多产生了报警。

网友:
呜呜!
硬限位也敢拆!这可是保护丝杠,光栅尺的啊.
多半光栅尺的测头撞出来了,检查检查.

网友:
屏蔽掉光栅尺,拆掉检查检查,
   按着超程解除,在往回开看能动不。

网友:
拆了很危险!!!!

网友(2009-03-14):
不要盲目操作,看清楚说明书上的报警解除办法再动手

网友:
这个问题的发生,主要是光栅尺的零点和系统坐标的零点开关不同步。只要你开动机床轴,系统立即报警。当然前提条件是你的光栅尺没有损坏;否则另当别论。
处理方法:
1、修改系统参数,屏蔽掉该轴光栅后,重新启动系统,用手动将坐标移动到安全位置,重新装好限位开关。
2、将光栅参数改回,调整光栅尺。

网友:
屏蔽掉光栅尺,拆掉检查检查

网友:
光栅尺的零点和电机编码器的零点发生偏移了,开动机床就会出现Z轴参考点错误报警,
只要进行参数更改校正一下就好了,有限位挡块的话光栅尺不会坏的,光栅尺不要轻易移动拆卸!

网友(2009-05-11):
处理光栅尺吧
应该永久性损坏了

网友:
估计尺头是没有咯!

网友:
关机状态下用手扭丝杆,回到行程中再开机。还有报警的话光栅头就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