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01 无效通信参数(S-0-0021)---请教

楼主(2009-02-02):
C101 无效通信参数(S-0-0021)
错误原因:
在通讯阶段3 中操作驱动器所需的通信参数无效。
排除措施:
从参数S-0-0021,通讯阶段2 无效操作数据清单中可看到无效
参数的清单。无效参数必须重写,以使它们保持正确。
另见功能说明:“S-0127,C100 通讯阶段3 传输检查”。

是否要重装系统参数还是进入改下参数就行?
海洋发格系统   力乐士q驱动

楼主:
问题解决,驱动器参数没了,重新导入OK了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