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utoCAD2008怎么转换PDF格式文件的

楼主(2009-02-02):
请各位大侠帮忙 一下

网友:
打开“文件”下拉菜单→选“打印.....”→在弹出的打印页面里,有“打印机/绘图仪”→在下面名称的空格里选择“DWG TO PDF。pc3”。就行了。

网友(2009-04-17):
装个PDF打印机不是更好.

网友:
最简单的方式还是2楼说的

网友:
以前装的08 没怎么用过 现在才发现还有这功能 谢谢2楼

网友:
又学一招!谢谢

网友:
还是装一个虚拟打印机的好,上面说的那种方式我就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