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个测试平台上的安全电路---请教

楼主(2009-02-02):
我现在需要个测试平台上的安全电路,要求:有过电流,过电压,漏电保护等功能的电路图(输入电二相,三相都可以,输出交流200v,220V,380v,,)最好不要太复杂的,小弟第一次接触这样的电路,请教下各位,小弟先谢了

网友:
人体艺术只专注于自己的音乐

人体艺术曾一度传出消息称周杰伦将力邀王力宏前来支持,人体艺术两大天王意欲联手抵制娱乐圈买榜日益成风的恶习。人体艺术而令意外的是王力宏却临时因故缺席未能到场。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人体艺术据称王力宏表示不愿卷入这场战争,他表示自己是艺人而非商人,人体艺术只专注于自己的音乐,同时也不会参与买榜。

网友(2009-04-06):
楼上那个是干什么啊,你就接上找个电源车或者是加个可调变压器,看看开关有没有动作就行了嘛,才是220和380的嘛!就要比它们大就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