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法兰的连接---请教

楼主(2009-02-02):
单位设备管路原来的二个法兰是用螺栓连接的,现在老板要求拆装快速(因为长期需要换一端设备),法兰外径150左右,请教各位有啥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设计一套气动控制压紧装置代替螺栓连接

网友:
楼主:
     我有个的办法,你所述法兰应该是国标,DN 40(1.5")法兰,可将法兰更换为快速接头,非常方便拆装。请参看附件图片,若有不详之处请发邮件:kirby@jolac.com

网友:
楼主:
       请查看附件图片

网友(2009-03-04):
这是个不锈钢的快速接头。

楼主:
谢谢!!  我现在在用的就是这个东西。知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