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激光焊接一般能焊的最小半径是多少啊?

楼主(2009-02-03):
谢谢~~

网友(2009-03-13):
我有料

激光焊接目前有很多种,
常用的是YAG ,焊接光斑和焊接的透镜、光纤等有一定的关系,可以做到零点几mm,LD的激光也差不多
现在的FIBER LASER 比较厉害,可以做到零点零几mm,IPG公司的光纤激光比较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