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激光切割机----请教

楼主(2009-02-03):
请教一个问题,激光切割可以像等离子切割那样把割枪拿在手里实现手动切割吗?如果有请问这样的设备哪里能够买到。

网友:
反正我是没见识过.哪位大拿出来说说

网友:
不能,因为激光束需要精确聚焦,焦距不正确时,单位能力密度不够,
以前有人提过这个问题,想做这东西,我们做过一个方案,要再加一条小能量激光聚焦系统,用聚焦的参数反馈驱动镜头进行聚焦,成本很高,

美国的武器系统就是以上原理,用激光测距的数据再聚焦,打导弹的制导部或战斗装药部,摧毁它,

有时间你可以看看那个系统,就是你说的手持激光切割聚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
意大利普瑞玛公司生产过手动激光切割机,但国内还未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