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气体分析仪的几道题---请教

楼主(2009-02-03):
1.气体分析仪产生LFL报警会导致哪种情况?
a 停止工序
b.声光报警
c降低炉温
d增加工序速度
2。对于炉子中LFL气体分析仪的维护,下列哪个不是重点考虑的因素?
a流动速度
b.环境温度
c.使用的气体
d完成的记录
3。对于气体分析仪的取样管,除了哪个以外必须符合?
a.无泄漏
b.无阻塞
c.置于源附近
d.侵在原料里
4。当校准气体分析仪时,哪个气体不能使用?
a.正确比例混合的气体
b.当前的,未过期的
c.n2
d.鉴定过的气体

以上都是单项选择题,希望大家踊跃发言了?谢谢了

楼主:
大家奉献一下吧,拜托了

网友:
迪斯网友好!
.
试答,不见得全对!

1.气体分析仪产生LFL报警会导致哪种情况?

b.声光报警

2。对于炉子中LFL气体分析仪的维护,下列哪个不是重点考虑的因素?
.
b.环境温度
.
3。对于气体分析仪的取样管,除了哪个以外必须符合?
.
d.侵在原料里
.
4。当校准气体分析仪时,哪个气体不能使用?

b.当前的,未过期的

.
syw  090205---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