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出图比例问题

楼主(2009-02-03):
平时画图,都是按照1:1画好之后,在调出图框,然后缩放图框,最后打印出图的时候,怎么能确定打印比例?因为这个图框是临时缩放的,而且可能是多次缩放,那标题栏的“比例”应该怎么写?

网友:
CAD出图比例问题

按照1:1画好之后,在调出图框。然后缩放的是图纸!我使用的是中望CAD,在图框选项中选定比例。直到合适为止。

楼主:
缩放图纸?不是缩放图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缩放图纸?不是缩放图框吗?

在模型中是这样的。在布局中不需要缩放图框,只要设置打印比例就成。

楼主:
那右下角的明细栏里的“比例”一项,应该怎么写?毕竟缩放图纸时,是随机缩放的。而且比例一项是填好之后才缩放图纸打印的。

网友:
在模型中打印图纸时,图形应按1:1 ,不要缩放。而将图框插入后进行缩放来套图形。缩放的比例要用GB推荐的比例系列。打印时打印区域用“窗口”点选图纸的外框线,打印比例选“按图样空间缩放”。最好在点“确定”前点“完全预览”检查一下。至于图纸框中“比例”一项的填写,应按图样尺寸:实物尺寸的顺序。如放大图,图样是实物的2倍时,为2:1。缩小图,图样是实物的一半时,为1:2,图样是实物的1/10时,为1:10,类推。

网友:
很简单,在布局空间(或图纸空间)调出视口工具条,调节比例为1:1即可实现等比例打印,具体用法参考F1帮助。

网友(2009-03-20):
其实很简单,你缩放图不就完事了吗?
你缩放图框,结果造成文件大,占地方
还有,我才楼主是一个文件里面,就一张图吧,
如果是多张的话,你缩放图框,会造成比如同是A4图框,
最后因为比例原因,大小不一,看着很不得劲。

网友:
打印比例选“按图样空间缩放”。最好在点“确定”前点“完全预览”检查一下

网友:
既然出图要按图框,那么图框的比例就要讲究点儿。好在比例都是整数倍的,熟悉用比例数缩放就行了。这在CAD里很方便,试出一个相对合适的比例,很快的。

网友:
按整数来.,不按整数自己也不清楚缩放了多少.

网友:
如果你是做机械的,图纸尺寸标清楚就可以,比例在好多实际加工中根本没有作用

网友:
缩放的目的以打印出来让人看清图纸为宜,而且不要让图框与图形之间留下大块空白。